[STM32F3] STM32 virtual com port问题

楼主(2016-11-03):
最近在调STM32的虚拟串口,参考了官网的例程USB-FSD下的virtual com port例程,
现在USB端口识别了,驱动安装成功,但是我发现每次用jlink仿真器调试的时候,PC端使用串口调试
助手,就无法打开串口,请问这个是什么原因,是仿真器的兼容问题吗?
谢谢!

网友A:
你点执行啊...代码都没执行,usb 肯定不认了.仿真器能让 stm32停止,这时候如果 usb 发请求就完蛋了...

调试 usb,调一个命令死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点执行啊...代码都没执行,usb 肯定不认了.仿真器能让 stm32停止,这时候如果 usb 发请求就完蛋了...

调试 ...

我肯定会点 执行 啊,而且程序没打断点,这是比较具体的调试步骤,可能说不太清。有没有可能出现仿真器不兼容的现象?
我参考了网友分享的VCP代码,感觉也没改什么底层,无非就是配置GPIO什么的,但是貌似他们的可以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肯定会点 执行 啊,而且程序没打断点,这是比较具体的调试步骤,可能说不太清。有没有可能出现仿真器不 ...

usb 发包的时候,你 stm32必须在执行状态.如果在暂停状态就完蛋了.
建议你先点执行,再插 usb,注意不能有断点,断下来就死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 发包的时候,你 stm32必须在执行状态.如果在暂停状态就完蛋了.
建议你先点执行,再插 usb,注意不能有断 ...

这个操作步骤好别扭啊,我的板子是USB供电的,
如果要烧程序就要先插上USB才行哦。
应该没这么麻烦啊,我觉得在线调试时,烧好程序下去,点全速运行(无断点),
打开串口,这个过程应该支持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操作步骤好别扭啊,我的板子是USB供电的,
如果要烧程序就要先插上USB才行哦。
应该没这么麻烦啊,我 ...

那你要重新使能一下 dp 的上拉电阻.让电脑以为 usb 重新插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要重新使能一下 dp 的上拉电阻.让电脑以为 usb 重新插入.

谢了,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