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转】STM32F4-IIC总线与SPI总线

楼主(2016-11-03):
I2C总线

一、简介:

    I2C总线为两线式的串行总线,用于连接微控制器和外围设备,其总线有数据线SDA和时钟线SCL,可以用来发送和接收数据。

二、信号与时序:

    I2C总线有三种类型的信号,分别为:开始信号,结束信号和应答信号。

    开始信号:SCL为高电平时,SDA由高电平跳变为低电平。

    结束信号;SCL为高电平时,SDA由低电平跳变为高电平。

    应答信号:接收数据的外设在接收到数据后,向发送数据的控制器发送应答信号表示接收到数据,控制器向外设发送数据后等待控制器的应答信号,当接收到应答信号后,根据应答信号做出相应的判断。

    其相关时序如下所示:

    起始和停止时序:

    应答时序:

三、相关代码:

    根据上边的相关解释,可以理解下边的相关信号代码: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产生IIC起始信号
  • void IIC_Start(void)
  • {
  •     SDA_OUT();     //sda线输出
  •     IIC_SDA=1;
  •     IIC_SCL=1;
  •     delay_us(4);
  •     IIC_SDA=0;
  •     delay_us(4);
  •     IIC_SCL=0;//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
  • //产生IIC停止信号
  • void IIC_Stop(void)
  • {
  •     SDA_OUT();//sda线输出
  •     IIC_SCL=0;
  •     IIC_SDA=0;
  •     delay_us(4);
  •     IIC_SCL=1;
  •     IIC_SDA=1;//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     delay_us(4);
  • }
  • //等待应答信号到来
  • //返回值:1,接收应答失败
  • //       0,接收应答成功
  • u8 IIC_Wait_Ack(void)
  • {
  •     u8 ucErrTime=0;
  •     SDA_IN();      //SDA设置为输入
  •     IIC_SDA=1;delay_us(1);
  •     IIC_SCL=1;delay_us(1);
  •     while(READ_SDA)
  •     {
  •         ucErrTime++;
  •         if(ucErrTime>250)
  •         {
  •             IIC_Stop();
  •             return 1;
  •         }
  •     }
  •     IIC_SCL=0;//时钟输出0
  •     return 0;
  • }
  • //产生ACK应答
  • void IIC_Ack(void)
  • {
  •     IIC_SCL=0;
  •     SDA_OUT();
  •     IIC_SDA=0;
  •     delay_us(2);
  •     IIC_SCL=1;
  •     delay_us(2);
  •     IIC_SCL=0;
  • }
  • //不产生ACK应答
  • void IIC_NAck(void)
  • {
  •     IIC_SCL=0;
  •     SDA_OUT();
  •     IIC_SDA=1;
  •     delay_us(2);
  •     IIC_SCL=1;
  •     delay_us(2);
  •     IIC_SCL=0;
  • }
  • //IIC发送一个字节
  • //返回从机有无应答
  • //1,有应答
  • //0,无应答
  • void IIC_Send_Byte(u8 txd)
  • {
  •     u8 t;
  •     SDA_OUT();
  •     IIC_SCL=0;//拉低时钟开始数据传输
  •     for(t=0;t<8;t++)
  •     {
  •         IIC_SDA=(txd&0x80)>>7;
  •         txd<<=1;
  •         delay_us(2);
  •         IIC_SCL=1;
  •         delay_us(2);
  •         IIC_SCL=0;
  •         delay_us(2);
  •     }
  • }
  • //读1个字节,ack=1时,发送ACK,ack=0,发送nACK
  • u8 IIC_Read_Byte(unsigned char ack)
  • {
  •     unsigned char i,receive=0;
  •     SDA_IN();//SDA设置为输入
  •     for(i=0;i<8;i++ )
  •     {
  •         IIC_SCL=0;
  •         delay_us(2);
  •         IIC_SCL=1;
  •         receive<<=1;
  •         if(READ_SDA)receive++;
  •         delay_us(1);
  •     }
  •     if (!ack)
  •         IIC_NAck();//发送nACK
  •     else
  •         IIC_Ack(); //发送ACK
  •     return receive;
  • }

楼主:
SPI总线

一、简介:

    SPI为高速全双工同步通信总线,芯片引脚只有四个:MISO(主设备输入,从设备输出),MOSI(主设备输出,从设备输入),SCLK(时钟信号),CS(片选)。

二、框图及工作原理:

    SPI内部结构如下:

    其工作原理为:主机和从机内部都有一个串行的移位寄存器,主机向其串行移位寄存器中写入一个字节发起传输,寄存器通过MOSI信号线将字节发送到从机,从机也将自己的移位寄存器一个字节发送给主机,从而实现两个移位寄存器的一个字节交换。如果只是进行写操作则主机忽略接收到的数据,如果只是主机进行读操作,则主机发送空字节即可。

三、工作方式及框图:

    SPI的工作方式有四种,根据外设的需要作出相关配置,主要是对同步时钟的极性和相位进行配置,对极性配置即配置CPOL,CPOL=0时同步时钟空闲状态为低电平,CPOL=1时同步时钟空闲状态为高电平;对相位的配置即配置CPHA,CPHA=0时在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一个跳变沿进行数据采集,CPHA=1时在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进行数据采集。其相关时序如下:

四、库函数配置代码:

[cpp] view plain copy
print?

  • //SPI模块的初始化代码,配置成主机模式
  • //SPI口初始化
  • void SPI1_Init(void)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使能GPIOA时钟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使能SPI1时钟
  •
  •     //GPIOFB3,4,5初始化设置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PB3~5复用功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复用功能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100MHz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上拉
  •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初始化
  •
  •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3,GPIO_AF_SPI1); //PB3复用为 SPI1
  •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4,GPIO_AF_SPI1); //PB4复用为 SPI1
  •     GPIO_PinAFConfig(GPIOB,GPIO_PinSource5,GPIO_AF_SPI1); //PB5复用为 SPI1
  •
  •     //这里只针对SPI口初始化
  •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SPI1,ENABLE);//复位SPI1
  •     RCC_APB2PeriphResetCmd(RCC_APB2Periph_SPI1,DISABLE);//停止复位SPI1
  •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
  •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设置SPI工作模式:设置为主SPI
  •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设置SPI的数据大小: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
  •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高电平
  •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上升或下降)数据被采样
  •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NSS信号由硬件(NSS管脚)还是软件(使用SSI位)管理: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
  •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
  •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
  •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CRC值计算的多项式
  •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
  •
  •     SPI_Cmd(SPI1, ENABLE); //使能SPI外设
  •
  •     SPI1_ReadWriteByte(0xff);//启动传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