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转】stm32 KEIL软件设置程序烧写起始地址

楼主(2016-11-03):
STM32 KEIL软件设置程序烧写起始地址选择

STM32系列的mcu,这儿以cortex-M4为例,我们在线调试时,一般会设置程序烧写起始地址和大小。这个大小一般是0x08000000,也就是内部flash的映射地址。不过有些产品是从0x08020000开始的,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在0x08000000-0x08020000这段空间放的是引导程序,也就是引导程序是从0x08000000开始存放,一般而言,引导程序最终也是要跳转到主app执行的,对于我们这儿而言,就是引导程序会跳转到0x08020000继续执行,而主工程代码是从0x08020000开始存放的,所以就这样串联起来了。

这儿可以看到我们设置的程序烧写的地址和大小,这个的设置是要喝和se memory layout from target dialog 选项配合使用的,

也就是要勾选:use memory layout from target dialog

不勾选这个选项的话,则是要加载外部对应的sct文件

如果这儿没有选择use memory layout from target dialog 这个选项,则对应的sct文件则要写明地址,如下:

在这儿里面指定的0x08020000和0x00100000,效果也是一样的。

如果你没有勾选这个选项,而又没有指定的sct文件,则编译会报错

..\Intermediate\s8farm.axf: error: L6031U: Could not open scatter description file .\s8fardm.sc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这时候要么不加载外部文件,在target处写好地址,要么在对应的sct文件里写明地址。

网友A:
原来这么玩的,之前就有人问这个问题。还有个想写两个APP,然后可以互相跳转的,不知道那位朋友搞定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