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如何实现引脚上可变电压输入

楼主(2016-11-03):
最近关注一个sensor芯片,有个IO引脚需要根据不同的工作模式供给不同电压。在一种模式下,要求输入3.0v,在另外一种模式下,要求输入2.739v。控制信号打算用fpga产生。各位大侠请支个招,谢谢。

网友A:
MOS管控制分压电阻档位

网友B:
简单的电阻分压应该能够实现, 如果要多档电压的输出, 精度不高的话也可以考虑采用 PWM 输出加滤波. 更高的精度可以考虑 D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