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 的引脚那么细,能过100A电流吗?

楼主(2016-11-04):
MOSFET 的引脚那么细,能过100A电流吗?

网友A:
100A!!!!,可以来做点焊机了

网友:
100A 吓死我了。。。

网友B:
瞬间100A就可以

网友C:
说实话这个论坛回复问题的人很少  大部分

网友D:
能够承受多大电流需要看MOS的内阻,不能只看管脚是否太细。

网友E:
可以考虑并联使用

网友F(2017-01-02):
工程师只相信datasheet

网友G:
瞬间短时间可以

网友H:
看datasheet  上面  只要散热做好  电压低是可以得

网友I:
还的看PCB的铜厚,以及接插件的接触电阻等等。 通常标称100A的,我们都降额使用到1/3 左右,比较安全。

网友J(2017-02-09):
如果规格书中MOS能够在额定散热条件下持续流过100A电流,那就没有问题,功率MOS漏极和源级一般都是多个PIN脚
需要注意的是PCB导线要有100A通流能力,还有就是MOS的散热问题

网友K:
可以的,连接晶圆的金丝更细.

网友L(2017-04-04):
一般而言使用mos管,电流大时,主要考虑的是散热问题,Rds在100A电流下会产生大量的热,很容易烧坏mos管

网友M:
纳秒级别的时间么?

网友N:
100A?会立刻烧毁吧!

网友O:
楼主问的问题我以前也同样考虑过,我能理解楼主想表达的意思。
我是这么理解的,有时候烧毁链接引脚的其实不是电流,应该是产生的热量导致管脚烧毁,也就是说如果R值非常小,又有良好的散热就没有问题。
所以如果100A但是只有0.00001欧姆的电阻,那么I2*R=0.1W,在加上散热又良好,没有热量所有就不会烧毁,我是这么理解的。 当然我是门外汉,如果不对的地方请多包涵

网友P:
楼主担心引脚太细,是因为担心引脚会烧断,而烧断的主要原因不是电流而是功率,电流很大但只要内阻小功率小就没事

网友Q(2017-05-12):
引用 网友F:
工程师只相信datasheet

规格书 加实际

网友R:
引用 网友C:
说实话这个论坛回复问题的人很少  大部分

看起来回复的人也不少。。。

网友S:
100A需要PCB覆铜做走线,加汇流条。

网友T:
看是否工作在SOA区域
如果是的话。不要说100A 1000A都可以

网友U(2017-06-11):
跑那么大电流手册上肯定是有条件的

仔细研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