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的电容和电阻

楼主(2016-11-04):
请教一下两运放之间并联的电容和电阻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刚上电的时候由于电容在面对高频信号的时候相当于一个非常小的电阻,而低频呢,基本上无法通过,只能走电阻通路,这样就可以使得不同频率的成分传递给后级的量是不同的。而通过滑动变阻器可以调节这个低频通道。

网友B:
C和R组成具有一定频率特性的负反馈电路,如果没有C,那么电路的频率特性是平直的,并联C后,频带高端的负反馈增大,同时,也可以抑制高频自激。

网友C:
积分电路吧。。。。

刚好说反。微分电路。提升高频响应。

网友A:
如果单纯的看那两个并联的话,就是典型的延时电路,因为上电瞬间要对电容充电后才能对后面导通,相当于超高频的一瞬间,电容的容抗当时接近0 ,很短很短的一瞬间,电容越大,这一瞬间越长。。。你可以在MATLAB里面绘制出来这个传递函数。

网友A:
就是把电容的容抗和阻抗并联。。。。而容抗是频率的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纯的看那两个并联的话,就是典型的延时电路,因为上电瞬间要对电容充电后才能对后面导通,相当于超高 ...

那个应该是要一端接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上电的时候由于电容在面对高频信号的时候相当于一个非常小的电阻,而低频呢,基本上无法通过,只能走电阻 ...

哦,这就是可以降低一些低频的干扰,而降低电路对信号的影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这就是可以降低一些低频的干扰,而降低电路对信号的影响。

恩是的。传递给后级的低频成分可以被这个滑动变阻器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把电容的容抗和阻抗并联。。。。而容抗是频率的函数。

嗯,就是这意思。

网友D:
积分比例微分

网友E:
利用信号与系统的零极点去分析,这问题太低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利用信号与系统的零极点去分析,这问题太低级了!

我对于这种分析方法不是很熟练,学过但是用的有点少,但是对于这种具体电路,其相关函数并非是确定的吧,可以大致分析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积分电路吧。。。。

对,确实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