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一问] 开关电源被误触发过流保护

楼主(2016-11-04):
大家好!
今天与大家一起讨论下关于开关电源被误触发过流保护该如何处理?
现在我们的开关电源很多都具有过流保护功能,但是在很多客户端却因为这个功能导致客诉。
分析原因发现是后端负载启机瞬间会存在过载现象,但是产品正常工作时负载又在正常范围内。当过载超出了产品的过流点,则会触发产品过流保护,导致产品无**常启机。
遇到这种情况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网友A:
看情况吧
  如果是后端对电源产生的,在电源后端加防护咯;
  如果是电源对前端的产生的,在电源前端加防护咯;

是的,但是我们这里已经确认是后端的负载引起电源过流保护了,而且只是启机的瞬间,稳态下是没有问题的,因此我们可以选择在产品后端串一个NTC

网友B:
PTC和NTC有什么不一样的效果吗?

网友C:
是不是电容负载过大

网友C:
减小电源输出的电容量。

网友D:
触发可控硅方案也能导致误触发吗?

网友D:
浪涌电流过大,后端加抑制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PTC和NTC有什么不一样的效果吗?

我们希望的是产品正常工作后,串入电路的电阻越小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容负载过大

这是一种情况,而且比较常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触发可控硅方案也能导致误触发吗?

这个过流保护跟方案没有关系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容负载过大

负载过大有可能。

网友F:
电源启动不正常是什么原因?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触发可控硅方案也能导致误触发吗?

可控硅是怎么触发?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看情况吧
  如果是后端对电源产生的,在电源后端加防护咯;
  如果是电源对前端的产生的,在电源前端加防护 ...

这个防护电路一般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电容负载过大

容性负载过大?

网友H:
加抑制电路试试。

网友H:
过载是不是也会导致误保护。

网友I:
引用 网友F:
可控硅是怎么触发?

这里说的是误触发过流保护。

网友J:
减小电容负载么?

网友K:
瞬间过载是电流过大吗?

网友K:
应该减小电流负载才行。

网友L:
过流保护误触发是瞬间电流过大吗

网友L:
接个浪涌抑制电路。

网友M(2016-12-09):
加保护电路。

网友M:
这个误触发是浪涌导致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