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想搞一个自动砸杏核的机器,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6-11-04):
大家都吃过开口笑吧,就是杏核或者其它核只开了一个小口吃的时候方便掰开;现在都是人工在砸,费时费力,经常砸烂。如果有一台自动砸机器就好了。

楼主:
主要是砸下去的力度不好控制,能不能一边下压一边测量压力,如果突然压力小了,说明开口了,这样就停止压了。

楼主:
另外就是这个杏核如何就位呢,我不可能一个一个摆好。肯定是自动摆好。

自动砸核桃机早就有了,杏核 ,只不过改进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摆放可以考虑振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摆放可以考虑振动盘

嗯,我查了下,有去壳的机器,不过是把壳全部去掉,只是砸开的机器现在应该还没有。振动盘振好以后,视乎只能一个一个砸,否则有大有小力度不能统一

网友A:
只能一个一个的弄,没有办法,加快速度可以弄几个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一个一个的弄,没有办法,加快速度可以弄几个头

嗯是,总比人工要快点。压头上传感器怎么处理呢?怎么控制这个压力呢?

楼主:
看看这个压力传感器不知道怎么用的,是不是下边那个圆就是向下压的,然后上边的针可以输出压力值

网友B:
壳在裂开的时候会有一个应力突变,处理好这个估计能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壳在裂开的时候会有一个应力突变,处理好这个估计能做出来

是的,这个压力最好是做成可调的,客户根据自己杏核的情况来调整。而且不能过快的下压防止机器收力不住压坏了。

楼主:
这个压力传感器也不好找呀,我发那个图就5000多,太贵了。整个机器只能控制在5000以内2000-3000最好。在轨估计没人要了。

网友C:
做履带一样的通道,然后用冲压一类的东西压,然后行程传感器控制压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履带一样的通道,然后用冲压一类的东西压,然后行程传感器控制压的程度。 ...

这个行程传感器是那种步进电机吧。不知道步进精度能到多少?等我研究研究,这样大的话可能会比那个压力传感器便宜点。这个通道估计是带振动的那种了,具体我还不是很清楚它的工作细节。

网友D:
可以考虑振动盘

网友E:
不用的了吧 ,振动盘可以按大小做几个不同的出料槽,,不同槽里面出来的核大小不一样选用不同高度的锤子砸,这样就不怕被砸坏了

网友F:
靠,这思路我的直觉就是一点边都沾上,全国人民要等到啥时候才能吃上楼主这机器砸出来的杏仁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行程传感器是那种步进电机吧。不知道步进精度能到多少?等我研究研究,这样大的话可能会比那个压力传 ...

不要步进电机,最简单的 做一个工装,冲压的部分压下来先压到核桃,然后压到工装,这时候,核桃被砸开,但是没有压扁 能理解不。。。讲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要步进电机,最简单的 做一个工装,冲压的部分压下来先压到核桃,然后压到工装,这时候,核桃被砸开, ...

通俗的讲那叫硬限位

网友G:
直接上压路机...然后人工挑,一部分开口,一部分去皮....一部分继续压

自动砸核桃机早就有了,杏核 ,只不过改进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F:
通俗的讲那叫硬限位

恩 就是这个意思~妥妥的 不需要那么复杂的东西 参照冲压机就可以 力度减小一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恩 就是这个意思~妥妥的 不需要那么复杂的东西 参照冲压机就可以 力度减小一些 ...

冲压方式速度有限,加上送料的一系列复杂动作,每分钟最多一百多颗,一颗算半克,每天估计就三四十公斤,当然比手敲快多了。其实用不着冲压那么大力量的,连续挤压就足够了,连续送料

网友H:
楼主参考一下自动拨核桃机子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冲压方式速度有限,加上送料的一系列复杂动作,每分钟最多一百多颗,一颗算半克,每天估计就三四十公斤, ...

可以增大冲压面积~ 这样冲一次 压20个 一分钟冲压20次就是400个 妥妥的

网友I:
y有想法,支持一个~~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恩 就是这个意思~妥妥的 不需要那么复杂的东西 参照冲压机就可以 力度减小一些 ...

应变片检测受力。。。。几块钱就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可以增大冲压面积~ 这样冲一次 压20个 一分钟冲压20次就是400个 妥妥的 ...

速度肯定不如连续碾压

网友K:
用筛子分大小,大小差不多一致的剥壳。然后继续重复操作

网友L:
压裂好办……
左边的方案是先放坚果,控制压板轻压,直到停止,获得当前压板角度,判断有无坚果,如有,根据当前角度把限位块移动到合适位置;再控制压板用力压到限位块,此时坚果肯定压裂了。

右边的方案是用N个弹簧顶筒扣下去,然后判断哪个顶筒下面有坚果,有的话就通过压缩空气给它一个脉冲,击破坚果外壳;然后抬起弹簧顶筒,扫掉坚果,再换下一批

网友A:
想到一种斜坡(槽)方式也是可以的,弄一个下平上斜的槽,从高到低走,露头之后就可以砸了

网友M:
不是有商品开口机卖吗,原理就是旋转自挤压破裂,纯自适应机械原理。搞得全是博士研究香皂盒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要步进电机,最简单的 做一个工装,冲压的部分压下来先压到核桃,然后压到工装,这时候,核桃被砸开, ...

杏核有大有小,工装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L:
压裂好办……
左边的方案是先放坚果,控制压板轻压,直到停止,获得当前压板角度,判断有无坚果,如有,根 ...

厉害了,我的哥,我得好好想想你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不是有商品开口机卖吗,原理就是旋转自挤压破裂,纯自适应机械原理。搞得全是博士研究香皂盒 ...

http://item.jd.com/10535826874.html;是这个吗?刀片切开的杏核可能不行,太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应变片检测受力。。。。几块钱就行了

用过应变片吗?这个东西检测电路怎么用的,是贴到锤子侧面就能检测到锤子砸核桃时的形变吗?这样的话锤子要做的薄一点吧。

网友N:
自动砸核桃机早就有了,杏核 ,只不过改进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冲压方式速度有限,加上送料的一系列复杂动作,每分钟最多一百多颗,一颗算半克,每天估计就三四十公斤, ...

你好,冲压怎么控制压力的,是应变片检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自动砸核桃机早就有了,杏核 ,只不过改进一下就可以了

全部剥皮的有,只砸开一个小口的没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应变片检测受力。。。。几块钱就行了

我研究了下,应变片用在这里应该不行;贴在杏核上肯定不行,只能贴在锤子上,那么锤子要足够薄砸下去的形变才能正常反应到应变片上,锤子薄了的话,要想对准位置砸下去就困难了。

楼主:
http://zhedesign.blog.sohu.com/166946642.html;;分享个好像是清华大学的学霸贴应变片的方法,看着很细致。

网友N:
引用 楼主:
全部剥皮的有,只砸开一个小口的没有吧?

只开小口的不能用砸,需用电钻去搞

楼主:
引用 网友N:
只开小口的不能用砸,需用电钻去搞

看来您老是没吃过”开口笑“啊,转个洞也还是取不出籽来。必须要砸开一条缝,然后加料炒熟,吃的时候用手一掰就开了,越嚼越有味

网友F:
检测压力的方式肯定不行,这得多快的执行机构来刹车,要么牺牲冲压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检测压力的方式肯定不行,这得多快的执行机构来刹车,要么牺牲冲压速度

速度必须放慢了,如何检测压力呢?,相同的压力下,各个杏核的变化一样吗?另外速度放慢后不知道会不会影响效果,和正常的锤击的受力肯定是不一样的。

楼主:
怎么感觉越想越复杂

网友O:
其实,检测接触位就好了,就刚压到时检测到,然后再往下一个行程就好了!

网友J:
.....  你就拿一块成品的应变片, 或半成品,自己作也行,

    找体积大的块头,   重点是驱动力足够,压下去力足够大就行了,  压下去的移动速度不是重点,

  压爆后瞬间就会得到,信号反馈回来,

  再不行, 你就用电驱动的机, 驱动的系统去压, 采集电机的平均电流也可以检测出,这个压爆目标的信号,

网友J:
引用 楼主:
用过应变片吗?这个东西检测电路怎么用的,是贴到锤子侧面就能检测到锤子砸核桃时的形变吗?这样的话锤子 ...

这个是成品~~~~~直接就当锤子用,强度钢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是成品~~~~~直接就当锤子用,强度钢钢的

这个东西一般都有个托盘才能受力均衡,杏核那么小的受力面积可能不会准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O:
其实,检测接触位就好了,就刚压到时检测到,然后再往下一个行程就好了! ...

是的,这是个办法,也不难实现。

网友O:
引用 楼主:
是的,这是个办法,也不难实现。

你那个铅封其实也好搞

网友P:
引用 网友O:
其实,检测接触位就好了,就刚压到时检测到,然后再往下一个行程就好了! ...

这是一种很好的办法,分段,第一个部分为探测,第二个部分为压爆,根据力的突变判断是否压爆。我公司的伺服压装机就是这样的控制原理,但是不适合于这个帖子提出的论题,因为我们的控制部分就早超出了他可以承受的预算。最后给自己打个广告,需要伺服压装机的找我,18682034603

网友J:
  不死心, 接着YY  应变片方案,

  需要一个用来  固定目标 的   夹具, 活性托顶即可,   用户向下扔即可到位

  应变片成品, 连接玩, 一个 机械臂装置,   站定       30kg.5cm处的扭矩/作用力。  换成 标准单位, 150kg.cm 的输出能力   选取合适的驱动装置
检查 物品到位后,   机械臂 带着应变片,压下, (此时也可优化电机速度 。。。。自己玩

AD 应变片回来的 电压   电压到顶后连续下降 即可让为已经压爆, 电机 反转处理,

夹具 退出/掉出  物品,    goto 流程

也可能进一步升级到自动供应, 自动收集,成一台非标流水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死心, 接着YY  应变片方案,

  需要一个用来  固定目标 的   夹具, 活性托顶即可,   用户向下扔即 ...

这个有点复杂也没钱,铅封那个有钱,帮我想想那个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这个有点复杂也没钱,铅封那个有钱,帮我想想那个吧。

铅封

是啥  ??/?

估计这个~~~ 材料费用1000以内把

网友Q:
直接开发一个机械手,配套核桃/杏核一起买.

机械手自带传感器,检测到核放好后,自动夹裂

楼主:
引用 网友J:
铅封

是啥  ??/?

你想的太简单了吧,要开磨具做结构,这个页不少钱。铅封的帖子在我主页应该可以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Q:
直接开发一个机械手,配套核桃/杏核一起买.

机械手自带传感器,检测到核放好后,自动夹裂  ...

网友R(2016-12-26):
直接去壳不是更好吗?干嘛非要弄个小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R:
直接去壳不是更好吗?干嘛非要弄个小口呢。

口味不一样吧,像瓜子一样。

网友R:
引用 楼主:
口味不一样吧,像瓜子一样。

正常应该是慢慢压开,如果用大力砸,很容易是只接触位置破碎。
如果挤压开了,开口会向两边产生压力和位移,测试这个压力或位移应该就可以判断开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正常应该是慢慢压开,如果用大力砸,很容易是只接触位置破碎。
如果挤压开了,开口会向两边产生压力和位 ...

现在的生产方式就是用锤子砸,你说的这个太复杂了,每个核大小不一样,不好判断

网友S:
楼主的心理价位做不出这个机器,因此今年春节还是自己砸吧。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的心理价位做不出这个机器,因此今年春节还是自己砸吧。

网友R:
引用 楼主:
现在的生产方式就是用锤子砸,你说的这个太复杂了,每个核大小不一样,不好判断 ...

大小不一倒不是什么难事,靠机械就可自动对位到同一尺寸。
至于怎么砸,是快还是慢,我只是猜想,实际一试就知道结果,控制锤子的速度是很简单的事情,这个就基本没有问题了。
将筛选排列楼上的已经给出了震动盘的建议,这些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R:
大小不一倒不是什么难事,靠机械就可自动对位到同一尺寸。
至于怎么砸,是快还是慢,我只是猜想,实际一 ...

如何控制锤子速度呢?用电机带动锤子?用锤子砸是瞬间的力,刚接触到就停止用力,这样才能达到效果,不太好控制。

网友R:
搞个自由落体的锤子,要多少速度,定个高度自由落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R:
搞个自由落体的锤子,要多少速度,定个高度自由落下就可以了.

这个是不是不太严谨啊。

网友R:
理论上很严谨,但实际还是存在很多偏差的.
这样就留有余地,不需要提升高度不需要太高的精度,就能满足要求.

网友T:
做个装杏核的模具呀,在用冲头冲撒
至于力度,只能慢慢调积累个平均力度经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T:
做个装杏核的模具呀,在用冲头冲撒
至于力度,只能慢慢调积累个平均力度经验吧 ...

这个项目目前只是空想,我看不实践很难找到最终解决办法。

网友U(2017-01-25):
这个用电机加减速器,在壳破碎的一瞬间检测到外力变化,不过是挤压碎,不是敲碎。

网友T:
引用 网友U:
这个用电机加减速器,在壳破碎的一瞬间检测到外力变化,不过是挤压碎,不是敲碎。 ...

这个外力检测就够难的吧

网友U:
引用 网友T:
这个外力检测就够难的吧

力和电流成正比

网友V(2019-02-28):
可以先对杏仁进行大小筛选分类,然后然后设置几个不同的压力和敲击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V:
可以先对杏仁进行大小筛选分类,然后然后设置几个不同的压力和敲击行程

算了,不闹了,挺麻烦的。

网友W(2019-11-25):
引用 楼主:
这个是不是不太严谨啊。

都快2020年了,lz进展得怎么样了

楼主(2020-01-17):
引用 网友W:
都快2020年了,lz进展得怎么样了

改行了,哈哈。您有什么想法吗?

网友W:
引用 楼主:
改行了,哈哈。您有什么想法吗?

过年好!朋友留个email,可以聊一聊

网友X:
可以采用振动锤的原理,你百度一下。

网友Y:
思路都太笨,还是想想怎么让杏核从内部裂开比较好

楼主(2020-03-03):
我都懒得弄了,你们还来劲了

网友Z:
别搞,有这样机器,你看看2019.9.12的我爱发明 巧取核桃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