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38 Zigbee

楼主(2016-11-04):
有个新的项目 现在是选型的阶段 我主要是看上这个芯片是ARM Cortex-M3 的核 32M的时钟 512KB的 flash 支持Zigbee, 串口,USB OTG   Zigbee 的这个功能是必须的 现在这个架构上还要添加 1.点阵小显示屏, 2.指纹识别, 3.Wifi功能,在这个系统架构上是否符合要求做这样的产品,我主要是做硬件的 请各位大侠 高人指点,  感谢!!!

网友A:
没什么符不符合,主要看客户需求。

楼主:
主要是怕支援不够 增加难度 到时候又得改方案那就麻烦,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怕支援不够 增加难度 到时候又得改方案那就麻烦,谢谢

可以去外包频道外包,价格合适有很多大牛接包的

楼主:
多谢,我们这个不会外包的

网友B:
这个的通信效率怎么样

网友B:
一般选择M3或者M4内核的产品

楼主:
是的 最好往上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最好往上走

对,cc2530是很老的产品了,现在用cc2650的也很多

楼主:
现在用cc2650的也很多 支援少了点不如 cc2538  CC2650目前用的人不多 成本会高很多

网友C(2016-12-27):
2530可以8块买到,现在2630什么的都至少要30块

网友D:
1.点阵小显示屏, 2.指纹识别, 3.Wifi功能

这些部分可以用模块,预留好接口

楼主:
是的,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