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s9s12系列工作电压范围

楼主(2016-11-04):
飞思卡尔s9s12系列工作电压 手册上写3.13-5.5V 那我长时工作在3.3V有没有什么问题?我自己问过安福利的FAE,他们说在3.13V以上就行,因为3.3V里下限太近,有点不放心,不知道有没有人这么用过??

网友A:
既然手册上写 3.13-5.5V, 那么 3.3V 自然没问题.
但是你的担心不无道理, MCU 的供电系统并非非常稳定, 会受干扰和环境的影响可能供电电压不足, 那就看你对系统供电电路情况的评估了.
以及改进设计, 以保证供电的稳定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手册上写 3.13-5.5V, 那么 3.3V 自然没问题.
但是你的担心不无道理, MCU 的供电系统并非非常稳定, 会受 ...

多谢解答~现在就比较担心EMC传导骚扰导致mcu供电波动,到低电压复位的区域时造成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