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这个电路能实现防抖功能吗? 感谢

楼主(2016-11-04):
(图片)

网友A:
一个 rc 滤波就够了.需要这么复杂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 rc 滤波就够了.需要这么复杂么?

这个行还是不行?

网友B:
单稳态触发器能实现消抖,但是长时间按下就不行了吧。
可以参考网上RC消抖电路,一个电阻一个电容就解决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行还是不行?

好横...我就呵呵了

网友C:
直接RC吧,简单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