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5v升压12v后带不了载

楼主(2016-11-04):
E:\新建文件夹用PI软件设计了个市电输入输出5v,功率为2.5W的5v的开关电源,后来想要一个12v的电源给豪恩的报警器供电,用了LT1930A做了一个5V升12V的电路,但是带载带不了这个报警器,但如果用5V的直流电源供给升压模块就能驱动。可是豪恩的报警器我测了一下需要大概2w就能带起了,所以想问下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因为我前端的那个开关电源那里的问题吗

楼主:
电路图在这里,各位大神们求救

网友:
那么你就测量一下你的220V转5V开关电源供应给5V升12V升压模块,并且12V供应给报警器
你的5V的电压是否正常 ???

220V转5V开关电源是否因为带上负载而电压下降(不足够5V)啊  ???

楼主:
5v 电源没有被拉低啊,按照设定来讲输入功率应该是够的啊,但是就是不知到什么原因输出电流太小,驱动不了报警器

网友A:
换个瓦数高的开关电源吧,电压转换本来就有能量损失,升压的话损耗更大。前端2.5W,升压之后带2W的负载基本上是带不动的

网友B:
楼上言之有理

网友C:
你可以检查接上报警器,12V的电压下降了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换个瓦数高的开关电源吧,电压转换本来就有能量损失,升压的话损耗更大。前端2.5W,升压之后带2W的负载基本 ...

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瓦数高的开关电源吧,电压转换本来就有能量损失,升压的话损耗更大。前端2.5W,升压之后带2W的负载基本 ...

那个报警器上有蜂鸣片,也有四个报警LED灯,我测了下四个灯大概需要驱动电流280mA,而蜂鸣片大概需要130mA,于是我把四个灯去掉了,接上去后报警蜂鸣片报警声音不正常,但我测了下电压12v没拉低,但输出的驱动电流就只有20mA,这是为啥,照理说如果驱动功率不够应该拉低12v电压啊,为啥限制了输出电流,而且我已经把四个灯去掉了,照理算下现在只需要1.56W的输出功率就可以驱动了,可为啥还是不行,个人觉得芯片输出电流好像被IC限制了,不太像输出功率不够的原因,所以想问问各位大神们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检查接上报警器,12V的电压下降了多少。

下降了5V左右,但我把报警器上的四个Led灯去掉了,只剩下蜂鸣片,造我上面回复那位大神的说法,我应该能驱动了啊,可是12V没拉低,但限制了输出电流,是不是蜂鸣片是感性负载或是容性负载然后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E:
功率不够,纹波太大,你测的是平均值,看不出电压变化

网友F:
功率问题,开机启动电流大,带不起来的

网友G:
你前段的开关电源功率太小,目测不超过3W,而你后面有带了3.3v和12v的负载,换一个大的开关电源或者用小功率的报警器,有源报警器功率不宜超过1w,或者用无源的驱动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报警器上有蜂鸣片,也有四个报警LED灯,我测了下四个灯大概需要驱动电流280mA,而蜂鸣片大概需要130mA ...

一般的led灯好像一个20ma左右的耗电量吧。
既然你说用5V直流电源供电就能驱动,我相信是开关电源功率不够的问题

网友H:
你就没想到拿示波器看看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