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68013A

楼主(2016-11-04):
各位前辈,我最近刚开始接触68013这款芯片,做一个类似USB数据采集卡得东西,FPGA将模拟前端的数据采集通过USB上传到PC端,请问有没有类似串口调试助手的软件来调试USB的通信是否正常呢?要是能够测试出USB接口传输速率那就更好了.谢谢!

网友A:
测试出USB接口传输速率,怎么整?

楼主:
貌似还是自己写界面方便,结贴啦。

网友B(2017-05-06):
高手啊,我还没有搞明白怎么玩?

网友C(2017-07-22):
引用 楼主:
貌似还是自己写界面方便,结贴啦。

前辈,我现在也在做类似的东西,架构和你一样,请问你用什么写的上位机测试USB的速度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