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手上有一个关于水位检测的产品,但是采用的方法比较奇怪,不能理解,以我的个人理解应该采用两个平行的绝缘极板来做电容器,水位不同时介电常数也不一样电容值也不一样,可以检测电容的值来判断水位的高度,也可以根据充电时间来判断。但是这个并不是两个平行的极板,这个是什么原理?不明白,还请知道的说一下

网友A(2016-11-04):
是怎么安装的?跟水面是什么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怎么安装的?跟水面是什么关系?

和水面时垂直安装的

网友A:
是否考虑是两个电极,水联通两个电极?

网友A:
如果电极不与液体接触,也可以用电容量改变的方式来测,把水当电极来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电极不与液体接触,也可以用电容量改变的方式来测,把水当电极来考虑。 ...

这两个是绝缘的,可能是你理解的第二种方法,每一块极板都与水组成一个电容器,测试他充电的时间来判断水位,这样还能说的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两个是绝缘的,可能是你理解的第二种方法,每一块极板都与水组成一个电容器,测试他充电的时间来判断水 ...

这样做,电容量会有很大变化,很容易检测出来。

网友B:
这个,你要看作一个电容器可以,看作上下一组节点也可以。整个东西可以看作一个可变电阻,也可以看作一个可变电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你要看作一个电容器可以,看作上下一组节点也可以。整个东西可以看作一个可变电阻,也可以看作一个可 ...

怎么看, 这个是怎么安放的 没明白……

网友D:
2个极板折叠一块是电容器,开个角度也是电容器,只是容量小了,现在是折叠角度180度的电容器而已

网友D:
有弧形磁场,也有弧形电场
水作为介质,有水的地方容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