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放大电路中的V2和Vout怎么计算

楼主(2016-11-04):
请问各位高手,这个放大电路中的V2和Vout怎么计算?已经给出的答案中的Vout计算是否正确。

网友A:
这个课本上就有

网友B:
电路画规矩就容易看,按照差分电路计算,正如楼上所说,书上都有。

楼主:
有人能迅速给一个答案吗?
我其实已经发现了自己刚才没有算对的原因了,但是既然已经给了10分,那就谁先解出谁得分了。
谢谢参与。

网友C:
V2=V1=Vref*Rt/(R1+Rt)
Vout=Rf(V2/R3-(Vref-V2)/R2)+V2

网友B:
看看是否有参考价值?

请教个运放电路。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fromuid=923990

网友D:
看了半天,楼主式子中Vout计算公式中 R1 是不是应该为R3呢?  难道是我计算错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了半天,楼主式子中Vout计算公式中 R1 是不是应该为R3呢?  难道是我计算错了?   ...

你算对了!
顶楼式中等号右边第2项分母R1确系R3之误。

网友F:
公式一列,带入就得到结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算对了!
顶楼式中等号右边第2项分母R1确系R3之误。

我得出的计算式中,R3和R1是没有出错的,这个我已经通过试验和仿真都得到了证明。也就说,最上面我自己贴出来的计算式是正确的,是我自己多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公式一列,带入就得到结果了。。。。

不好意思,你的Vout没有算对。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你的Vout没有算对。

对的,变形的时候变错了。。。我多了个Rf/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