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一个运放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6-11-04):
最近搭了一个放大电路,想将30mv的电压信号放大到3.6V左右,放大倍数为120倍,使用OP2177芯片做放大芯片,供电采用±5V,在multisim中模拟正常,但在焊接完后发现输出端一直输出-5V,测量2、3脚静态电压,2脚为17mv,3脚为0v。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看看反馈电阻是不是开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反馈电阻是不是开路了

反馈电阻没有开路正常。

网友B:
17MV怎么来的,断开开环电阻,2端应是0,试下。不是,另找其他原因,漏电及脏汅原因。

网友C:
短路之类的错误吧。
OPA2177哪怕饱和也输不出-5V(正负5V电源供电时),非R2R运放。

网友D:
输出不应该是交流的吗,怎么会出现直流!!!

网友E:
对照运放的手册检查原理图是否正确

原理图正确的情况下,检查PCB是否正确。

PCB正确的情况下,多测量几个点。
例如你说运放的1脚是5V,测量1脚连接的R3脚,R1脚,看看电压是否都一致。
对运放的2 3脚也采取相同的方法。多测量一些脚,确保不是焊接问题。

网友F:
这款运放不是轨对轨输出的,输出-5V就只有一种可能,芯片坏了

网友G:
运放线性被打破,99%可能性是焊接静电损坏或者芯片本身坏掉了。

楼主:
最后检查发现采购的芯片是假的,做一般放大没问题,超过10倍就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不应该是交流的吗,怎么会出现直流!!!

我放大的直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