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AD模块怎么使用外部参考电压源

楼主(2016-11-04):
用电池给单片机供电时,VCC不固定,怎么使用外部参考基准电压呢?有用过的指导一下使用步骤。

网友A:
这电路图上不是用了一个tl431吗,好像稳压2.49v

网友B:
这个可以叫做参比电压,得到的几个AD和这一个通道的AD做比例运算就好了

网友C:
一个计算而已,比如基准2.5V测量的ADC是ADC_REF,要测量的电压是ADCX,保留2位小数而放大100倍,则测量电压:

Ux = ADCX * 250 / ADC_REF。
假设ADC_REF == 500, ADCX == 800,则Ux = 800*250/500=400,就是4.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