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问一下,SPI 通信下面的几个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11-04):
对与 hex 0x01 高位在前 0000 0001
低位在前 1000 000

3. 看时序,一般设置下降沿发数.

网友B:
地位在前和高位在前就是数据先发送高位还是先发送地位
如果是硬件SPI的话这个主从设置一致就可,从BUFF读取的数据是正确的。
主机发送的速度要比从机读取的位置提前,具体可参考SPI的时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与 hex 0x01 高位在前 0000 0001
低位在前 1000 000

谢谢理解了。

网友A:
下面我该说不好听的了....你问这个知识点说明基础很差,建议你好好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