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传感器选型

楼主(2016-11-04):
请教电流传感器选型问题:
ACS758参数如下:

对于“介电强度电压”、 “基本隔离工作电压”、 “增强隔离工作电压”、这三个参数怎么理解,选型时以何参数为选型标准? 例如ACS758能否使用在DC1000V直流系统,还是只能使用在DC636系统中?

网友A:
这个表格是测试施加的参数和测量得到的参数结果。
只看到了VDC,没看到Vpk?

建议看看 60950-1

楼主:
@huayuliang Vpk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