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UCOSII下读取单总线温湿度传感器出错如何解决?

楼主(2016-11-04):
我用STM32读取AM2301温湿度传感器,裸机跑的时候读取正常的,但是运行UCOSII系统后,读取的数据是不对的,就是偶尔有几个数据位不对。类似DS18B20的单总线通信对时序要求很高,不知道是不是因为UCOS系统产生调度的原因。

我在读取温湿度前后加入了     OSSchedLock();    OSSchedUnlock();    也不能解决问题

void AM2301_task(void *pdata)
{
                u8 i;

                while(1)
                {
                         OSSchedLock();
                        AM2301_READ();//读取温湿度数值
                        OSSchedUnlock();//恢复调度
                        for(i=0;i<10;i++)
                        {
                                     delay_ms(1000);
                       }
                }
}

void   AM2301_O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IO口速度为2MHz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
}

void   AM2301_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
}

u8  AM2301_Start(void)
{
                u16 count=0;
                AM2301_OUT();  //设置端口输出
                AM2301_DATOUT = 0;
                delay_ms(2);   //持续最低1ms
                AM2301_IN();
                delay_us(35);

                count = 0;
                while(AM2301_DATIN==0)
                {
                                 delay_us(1);
                                 if(count++>500)
                                 {
                                                 count = 0;
                                                 return 1; //失败
                                 }
                }
                count = 0;
                while(AM2301_DATIN==1)
                {
                                 delay_us(1);
                                 if(count++>500)
                                 {
                                                 count = 0;
                                                 return 1; //失败
                                 }
                }
                return 0;//成功
}

u8  AM2301_ReadValue(void)
{
     u8 i;
           u16 count;
           u8 data_temp=0;
           for(i=0;i<8;i++)
           {
                              data_temp<<=1;
                                                count = 0;
                                                while(AM2301_DATIN==0)
                                                {
                                                                 delay_us(1);
                                                                 if(count++>500)
                                                                 {
                                                                                 count = 0;
                                                                                 return 0xff; //失败
                                                                 }
                                                }

                                                delay_us(35);
                                                if(AM2301_DATIN==1)
                                                {
                                                          data_temp|=1;
                                                }
                                                else
                                                {
                                                          data_temp|=0;
                                                }
                                                count = 0;
                                                while(AM2301_DATIN==1)
                                                {
                                                                 delay_us(1);
                                                                 if(count++>500)
                                                                 {
                                                                                 count = 0;
                                                                                 return 0xff; //失败
                                                                 }
                                                }
           }
     return data_temp;
}

u8  Get_data(unsigned char *buf)
{
    u8 i,j;
          u8 databuf1[5];
          for(i=0;i<5;i++)
          {
        j = AM2301_ReadValue();
                          if(j==0xff)
                                         return 1;//失败
                                else
                                        databuf1= j;
          }
                j= databuf1[0]+databuf1[1]+databuf1[2]+databuf1[3];
                if(databuf1[4]==j)
                {
                           for(i=0;i<5;i++)
                               *(buf+i) = databuf1;
                //if( *(buf+4) == *(buf+0)+*(buf+1)+*(buf+2)+*(buf+3) )
        return 0;
                }
    else
        return 1;
}

u8 AM2301_READ(void)//读取温湿度数值
{
     u8 DHTData[5];
           u16 tempv;
                 if(AM2301_Start()==1)
                           return 1;

                 if(Get_data(DHTData)==1)
                 {
                                        return 1;
                 }
                 else
                 {
                            tempv =    (DHTData[2]<<8)+DHTData[3];
                            if( (tempv&0x8000)==0x8000 )//负数
                                        {
                                            Temp_value = -( (tempv&0x7fff)/10 + ((tempv&0x7fff)%10)*0.1);
                                        }
                                        else
                                        {
                                                  Temp_value =  tempv/10 + (tempv%10)*0.1;
                                        }
                            tempv =    (DHTData[0]<<8)+DHTData[1];
                                        Hum_value =  tempv/10 + (tempv%10)*0.1;
          return 0;
                 }
}

//延时nus
//nus为要延时的us数.
void delay_us(u32 nus)
{
        u32 ticks;
        u32 told,tnow,tcnt=0;
        u32 reload=SysTick->LOAD;        //LOAD的值
        ticks=nus*fac_us;                         //需要的节拍数
        tcnt=0;
        told=SysTick->VAL;                //刚进入时的计数器值
        while(1)
        {
                tnow=SysTick->VAL;
                if(tnow!=told)
                {
                        if(tnow<told)tcnt+=told-tnow;//这里注意一下SYSTICK是一个递减的计数器就可以了.
                        else tcnt+=reload-tnow+told;
                        told=tnow;
                        if(tcnt>=ticks)break;//时间超过/等于要延迟的时间,则退出.
                }
        };
}
//延时nms
//nms:要延时的ms数
void delay_ms(u16 nms)
{
        if(OSRunning==TRUE)//如果os已经在跑了
        {
                if(nms>=fac_ms)//延时的时间大于ucos的最少时间周期
                {
                           OSTimeDly(nms/fac_ms);//ucos延时
                }
                nms%=fac_ms;                                //ucos已经无法提供这么小的延时了,采用普通方式延时
        }
        delay_us((u32)(nms*1000));        //普通方式延时,此时ucos无法启动调度.
}

网友A:
有没有示波器,看波形对比分析

网友B:
应该是被调度影响了,有逻辑分析仪或示波器的话可以看看时序;

网友C:
的确看时序你找到原因....
暴力点,中断屏蔽..然后读取..看看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你屏蔽调度不屏蔽中断.有的中断占用时间长了...

网友D:
以暴制暴! 最高优先级,然后在中断里判断标志位,如果正在采集温度就让中断等待

网友E:
先确认读取的程序是无误的,你可以先裸跑一下看看,然后如果没问题就是调度问题。

网友F:
我觉得调度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不过不建议采用 "以暴制暴" 的办法来解决
其实 OS 提供了很多的办法来解决资源的冲突问题
比如你可以使用信号量, 互斥信号等办法来独占资源

毕竟软件的健壮性, 是需要靠脑子的, 不是一用 OS 就一定能解决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觉得调度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不过不建议采用 "以暴制暴" 的办法来解决
其实 OS 提供了很多的办法来解决资 ...

我调用OS_ENTER_CRITIAL()语句关闭中断已经正常运行了。应该是被调度了

请问如何使用信号量 互斥信号解决问题呢? 不是很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的确看时序你找到原因....
暴力点,中断屏蔽..然后读取..看看是不是就没问题了...
你屏蔽调度不屏蔽中断.有 ...

屏蔽了中断解决问题了,但是这样也不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屏蔽了中断解决问题了,但是这样也不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呢

方向都给你了.不会找找根源么?看看哪个中断占用了....

网友G:
楼主,要使用操作系统的话,你的驱动就要换思路重写。就要用操作系统的观念来写。
举个例子,我以前做个一个红外解码的程序,也是对时序要求高的。
对于红外单总线来说,就是用外部中断的边缘触发,测量出高低电瓶的时间,然后保持到一个数组里。交给另一个线程来分析处理。
你的这个可能还需要状态机来配合。
总之你的驱动读数据不能影响RTOS的正常运转。如果你读数据就要把操作系统卡在那里,那其他的线程就没办法调度,你的驱动就是很糟糕的。

网友H:
获取的AM2302不是有校验吗.
你程序里也有校验通过return0.
我猜你说的偶尔读数错误校验可定也是错的.
但是你并没有利用这个条件!

网友I:
可以用 timer中断+状态机 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