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0欧磁珠的意义是什么?

楼主(2016-11-04):
个人所知,磁珠的作用是用来消耗干扰能量,它的标称是在它多少频率下所呈现出的电阻值。常以100M条件下,的阻值为多少?它的阻值能消耗掉对应的干扰能量。那么0欧的磁珠的作用是什么?不懂,求大神解释。

网友A:
常以100M条件下,的阻值为多少?
这个可以看看厂家的数据手册说明。一般是用来接地的。或者共地的。

网友B:
0欧的磁珠还真没见过。。。也没用过 看看有没有人用过的。。。

网友C:
在更高的频率上,0欧磁珠会表现出一定感抗。

网友D:
就当跳线用

网友E:
有时共地用

网友F:
你找个你所谓的0偶磁珠的资料发上来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