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及执行机构驱动] 低占空比PWM波驱动直流电机时,电机不转

楼主(2016-11-04):
使用的驱动芯片是L298N,低占空比下电机不转,用示波器看,可以明显看到每次电平变低时有个反向的三角波,所带的电机比较大,有40W左右。在高占空比(60%)以上时,电机可以转动。控制采用一路方向,一路PWM的方式。

网友A:
接2极管没

楼主:
按照298的手册,每路接了4个

网友B:
我用NE555加晶闸管控制直流电机时也出现低速失效的问题  楼主知道原因吗

网友C:
很正常!!!

一句话,PWM频率太高,普通的电机的电感太大~~~

像这种普通电机,一般PWM频率不能太高,在4kHz以下,什么问题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正常!!!

一句话,PWM频率太高,普通的电机的电感太大~~~

是啊 有什么解决办法呢,4KHZ 电机运行噪声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NE555加晶闸管控制直流电机时也出现低速失效的问题  楼主知道原因吗

我估计就是因为电感反向电动势的原因,续流二极管是必须的。我控制的电机比较大有这个问题,我测过小电机完全没这个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估计就是因为电感反向电动势的原因,续流二极管是必须的。我控制的电机比较大有这个问题,我测过小电机 ...

谢谢 你的建议  能给个线路图参考一下吗  还有为什么在开始使用时没有问题  而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出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 有什么解决办法呢,4KHZ 电机运行噪声很大。。。。

1. 电机尽量选用大电流低电压的,这样电机电枢的电感量小,便于提高PWM工作频率。

2. 选用伺服型直流电机,因为一般玩具电子转子铁芯是用铁皮叠加的,只有伺服型直流电机 或 电性能比较好的直流电机,转子铁芯才会用硅钢片叠加,频率高点不易磁饱和。

网友C:
像这种小功率电机,俺一般取 1~2kHz , 大功率电机,俺取 1kHz以下。

别指望能上到 20kHz以上 , 世界上还没这样的产品出世~~~

变频器,伺服电机驱动器的PWM工作频率很高,那是调制频率,实际合成后的输出频率,最高也就几百Hz 。

对直流电机而言,若取很高的PWM频率,再搞个低频率的输出频率,调制后输出,也成 。 不过没人这样搞过,因为那纯淬是脱裤子放P。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 你的建议  能给个线路图参考一下吗  还有为什么在开始使用时没有问题  而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出现 ...

类似于这样的接法,可以参考L298N 数据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这种小功率电机,俺一般取 1~2kHz , 大功率电机,俺取 1kHz以下。

别指望能上到 20kHz以上 , 世界上还没 ...

多谢指点,我对电机这块也不太了解,后来我用两路互补PWM波驱动,感觉效果要好一点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类似于这样的接法,可以参考L298N 数据手册

我的这个线路是采用NE555加可控硅组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