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双向导通,防止电流倒灌

楼主(2016-11-04):
问题如图:设计思路是电源适配器VCC(12V)一上电MOS管Q1,Q2就导通,VOUT得12V.市电220V一掉电,VOUT不会倒灌到电源适配器中.设计不知是否可行?求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如果只是防倒灌,单个MOS即可,学名叫防反接

网友B:
防止倒灌二极管?

网友C:
直接两个二极管应该可以解决,不用这么复杂的电路

网友C:
这个问题好象研究一滴水从1000米的高空掉下来会不会砸死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好象研究一滴水从1000米的高空掉下来会不会砸死人

哈哈哈哈,虽然我还没有理解问题,但是你得回答太精辟了

网友D:
我有个困惑:针对你左边得电路,VCC上电后Q4打开,R1下端到笛,R1上端的电位会是多少?Q1和Q2如何打开的,我有点想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防倒灌,单个MOS即可,学名叫防反接

不好意思,我没说错了,防止反向放电!用肖特管的话,低电压场合好像不太适用,所以才想用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困惑:针对你左边得电路,VCC上电后Q4打开,R1下端到笛,R1上端的电位会是多少?Q1和Q2如何打开的, ...

说得有道理,原理图设计有问题!我得改改~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直接两个二极管应该可以解决,不用这么复杂的电路

二极管压降大.用MOS管压降小.

网友F(2019-03-16):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好象研究一滴水从1000米的高空掉下来会不会砸死人

一看就知道你不做实际工程,为什么单个二极管能搞定的事要费这么大力气用其他的玩意整呢?不做工程的人是不会理解的,在有的电路中在输出和负载之间不允许有0.01V以上的电压损失,比如锂离子电池驱动的led上,比如嵌入式开发时烧录器输出上,这些对线路损耗非常敏感,而二极管最小也有0.25V的压降,同时又必须使电流单向导通,这时候就会用复杂的设计来实现这些功能,性能上每提升一点,设计都会复杂指数倍。

网友G:
我看电路没问题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看电路没问题啊

我不明白Q2是干嘛用的,并且这个电路在市电断电后会倒灌到VCC端。并且R4应该跨接在Q1、Q2的栅、源两极,这么接在系统完全断电的情况下Q1、Q2的栅极是悬空的。

网友I:
那这个图有点意思呀

网友J:
先不说电路过于复杂,关键是根据原理分析,由于MOS管导通后,不是单向导通,是电阻性的,所以,你这个线路,一旦mos管开启,哪怕市电消失,由于电池的存在,VCC将被举到VOUT,而且不会消失,这个线路,一旦开通,就是自锁的,整个回路就不会自动切断。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先不说电路过于复杂,关键是根据原理分析,由于MOS管导通后,不是单向导通,是电阻性的,所以,你这个线路 ...

MOS管规格书你得仔细看看

楼主电路不能达成设计目的:VOUT不会倒灌到电源适配器中。 还不如串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

网友J:
引用 网友G:
MOS管规格书你得仔细看看

看一看同步整流MOS管是怎么玩的,电流是怎么流的,再来说这个话吧。

网友K(2019-05-05):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防倒灌,单个MOS即可,学名叫防反接

2个电阻  一个MOS  完事

网友L(2019-07-29):
需要的是“理想二极管”,要用两个运放控制大功率MOS管

网友M(2020-03-24):
引用 网友J:
先不说电路过于复杂,关键是根据原理分析,由于MOS管导通后,不是单向导通,是电阻性的,所以,你这个线路 ...

这个分析感觉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