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电源双面线路板线路板两面线路一样有影响吗

楼主(2016-11-04):
厂家给我做错一批双面板子,以前都是做单面过孔镀锡,因为换厂家做,竟做成了双面线路一样的,可以用,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影响?按常理应该更稳定,主要是以前没用过这种,有哪位前辈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如果是低频低电压应该不要紧

楼主:
上面喷一层防腐剂,防潮剂抗干扰呢,可以吗

网友A:
如果元件不是很贵就焊起来试试吧。。。。。
否则让板厂严格按文件做。

网友B:
没什么区别 ,看不出什么状况,都是FR-4双面板子,工艺都是环氧化处理,镀锡

网友C:
高频的电源部分会有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