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c调试过程中,发送信号后无返回的问题

楼主(2016-11-04):
我的IIC程序,在标记的地方断点,可以成功返回1,去掉断点,返回0

网友A:
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时序波形不够严格, 由于不同负载情况, 引起边沿的变化速度不同而改变了时序波形, 当然也可能速度太快, 从机来不及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很可能是时序波形不够严格, 由于不同负载情况, 引起边沿的变化速度不同而改变了时序波形, 当然也可 ...

恩,从机响应慢,加了延时之后,问题得到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