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STM8S 和 8051如何兼容

楼主(2016-11-04):
我原来用着IAR FOR STM8S 2.1 ,现在工作要用到8051.然后我把IAR FOR 8051 V8.10装在了和stm8s同一个目录下,也**了,可一创建8051的工程就IAR死机,提示has stop working....
      求道友帮忙分析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在网上也看到了有可能是因为版本不同导致的。那stm8s 2.1 跟哪个版本的8051匹配呢、?

网友A:
装在不同目录下就可以了

网友B:
license正确吗

网友B:
可以安装在不同目录下面,这样就不会影响了。

网友C:
这都是比较性能简单的MCU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