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电子旅途之初期—Ⅲ(数码管)

楼主(2016-11-05):
        数码管的显示:数码管分为动态显示和静态显示两种,百度了一下,其实动态的就是一个扫描问题,静态不是扫描,是加一个恒定的高电平亮,低电平灭。
        数码管 有两个参数 一个是位的选择(位选),另一个是段的选择(段选),位选顾名思义,用来选择哪一个数码管,段选用来控制具体数码管的显示内容。
        数码管有共阴极数码管和共阳极数码管两种,区别是八段发光管的阴极连接在一起还是阳极连接在一起,如果阴极连接在一起,即送高电平 1 点亮发光管,阳极则送低电平0点亮。硬件通过两个锁存器74HC573控制。数码管其他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注意共阴极还是共阳极 段选、位选这些问题就可以了。

网友A:
楼主分享最好贴图加源码。这样对于初学者来说一目了然

网友B:
https://bbs.21ic.com/icview-831950-1-1.html 这里看我写的代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分享最好贴图加源码。这样对于初学者来说一目了然

好  下次注意

网友C:
很好很好,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