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钢线刀加热有没有好的方法?

楼主(2016-11-05):
一个钢线刀长度1米宽度3厘米厚度3毫米
想通过两端加入一定电压来给其加热,有没有好的方法?
以前用的是3V200A给其通电,但是由于接触面积有时接虚导致接触地方氧化从而电阻加大,经常烧断。
如果把电压提高这种问题相对好一点,但是只是用变压器方式不好做(欧姆定律原因。钢线刀阻止很低)
有没有好的方法,既提高了电压又保证恒功率输出

网友A:
好神奇的东西,围观一下

网友B:
感应加热

网友C:
找个微波炉和变压器必一个就好了,可以接近恒定功率

网友C:
微波炉变压器自己改,刚刚好多错字;
好像有800W的,3V*200A好像差不多

楼主:
我们就是用的这个办法,可是只要有一点点接虚就会很麻烦(电流很大云因)

网友D:
用KHz、10KHz数量级的频率,会好些。

网友A:
换个思路,可以用电子装置监测接触点两边的电压。
如果接触不好,触点两边电压会高于正常值,它可以给出信号,操作人员重新安装。

网友E:
不能用电阻丝加热吗?

楼主(2017-04-22):
切刀还要切断物料,切刀外面还有其他东西包围,只能用两端加热方式,就是想代替变压器供电加热。

网友F(2021-03-27):
直接电阻丝代替切刀更合适,切割丝线不一定用刀啊

网友G:
感应加热吧,单台成本看起来比较高,毕竟功率600W以上,但是完成后那效果应该非常稳定,ZCS线路,加一个长的螺旋管做感应线圈。钢的,感应加热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