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ing类型做全局变量是否安全?

楼主(2016-11-05):
近日写Arduino程序时发现用string类型做全局变量程序会意外死机,是否这是一种不安全的做法,因为string类型的长度是不固定的,当对它进行修改时就有可能覆盖其它数据的内容,是否如此,还望高人指点

网友A:
String 的长度不固定, 而且会遇到动态内存分配的问题.
是否可以考虑改用固定长度的数组来实现

网友B:
一般用char[]作全局变量, string作函数入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