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放大电路求解

楼主(2016-11-05):
如图所示的差模信号放大电路Uo=2Rf(1+Rf/Rw)(Ui1-Ui2)/R1 。请帮忙解释一下这个式子是如何推导出来的?谢谢!

网友A:
虚短,加KCL,KV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短,加KCL,LVL

谢谢zyj9490!
能否说得具体点,给出关键节点上的电压,或者给一张等效电路图?

网友B:
看看模电的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