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还用稳压二极管吗?并请教STM32电源的保护问题!

楼主(2016-11-05):
     在我的电路板上,通常都要同时用到5V和3.3V两种直流电压:5V给传感器、U盘接口、嵌入式微打使用,3.3V给stm32供电。原来的方法是将6V交流整流后,先用LM1117-5.0变成5V,再用LM1117-3.3V变成3.3V。
     在实际测试中出现了三个问题:一是我21V交流误插6V交流的孔(虽然只是碰了一下)导致LM1117和stm32烧毁,二是由瞬间电流过大烧毁STM32(通过配置STM32不用引脚为下拉输入后暂时没出现烧毁STM32的情况),三是LM1117-5.0芯片过热——卖家说是HTC生产的。
     为了更好的保护电路和省去LM1117-5.0的成本,可否将LM1117-5.0的电路用稳压二极管代替呢,并加上贴片的保险管以保护电路呢?     谢谢!

现在的电源部分电路图如下:

代替LM1117-5.0电路的稳压二极管电路:

网友A:
得考虑稳压管的输出电流能否满足负载的需求

楼主:
也许在LM1117-3.3前串联2个二极管1n4007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B:
学会用78MXX和DC-DC.

网友C:
想不明白为何非要多一个输入口呢?6V输入可以从24V过来啊

网友D:
竟然有因为功耗大(1117过热),考虑用稳压二极管代替1117的,你分析过可行性么
1117可以通过敷铜散热,既然过热了,说明压差和电流的乘积大了。6v交流整流滤波后电压8伏多,考虑到市电的影响,这个电压可能超过9V,压差超过4V了,估计电流超过100mA了,用dc-dc吧。
既然存在可能的接错输入,那就在输入串自恢复保险,加电压合适的TVS,后级就没事了

网友E:
学习学习,感觉好复杂啊,求经验3026827905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竟然有因为功耗大(1117过热),考虑用稳压二极管代替1117的,你分析过可行性么
1117可以通过敷铜散热,既 ...

明白了,谢谢!

网友F:
稳压管用的多,但通常不是用在供电的稳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