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32Kbytes Flash,6Kbytes SRAM,可以运行多大的hex ?

楼主(2016-11-05):
见附图
MCU为 STM32F042C6T6,32Kbytes Flash,6Kbytes SRAM。

请问,使用MDK5.20生成 9Kbytes 的hex,可以 在该MCU上 正常运行吗 ?

谢谢 !

网友A:
你的链接工具应该可以提供存储需求信息。

网友B:
看编译的时候代码占用的大小,MDK编译完后不是有提示占用多少代码吗

网友C:
占用的空间跟HEX的大小是没关系的,而HEX是记录程序的信息,包括分布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编译的时候代码占用的大小,MDK编译完后不是有提示占用多少代码吗

谢谢版主 !

见附图,为uVision V5.20.0.0的编译信息:
Program Size: Code=2748 RO-data=336 RW-data=44 ZI-data=1028

我的理解如下:
也就是说:程序对flash的需求是 4,156 bytes( STM32F042C6T6 的flash为32Kbytes),因此,flash够用。
(不知我的理解是否正确,还请大侠 轻拍、指点!)

请教:
如何知道SRAM 是否 够用呢 ?

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链接工具应该可以提供存储需求信息。

谢谢 大侠 !

请看 5楼的回复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占用的空间跟HEX的大小是没关系的,而HEX是记录程序的信息,包括分布情况。 ...

谢谢 大侠 !

请看 5楼的回复 !

网友D:
可以达到3倍的比例,大约32k*3=90k左右

网友A:
Code,RO-data, RW-data都要在ROM分配存储,ZI-data只需要在RAM分配。其中的RW-data是在两边都有需求的。
这些数字里面很可能没有包括栈的需求。

网友E:
zi也就是初始化位0的内存,只需要在crt中的一小段代码循环清空zi区域就可以了。不需要flash。
rw的像 main函数外面的全局变量 int g=3; 这种,需要进入main之前初始化,也是在flash中的ro-data区域保存初始值,crt中的一个函数复制从flash复制到ram中的。
总ram是44+1028,如果堆栈分配的足够的话,1k多点,2k的ram就够了。flash3k多一点。

网友F:
用过072,都是编译后会给出了占用多少空间的。会分类列出

网友G:
通常前面两个大致为flash占用,后面两个为ram占用。可以这么估算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大家都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