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驱动电路

楼主(2016-11-05):
(无正文)

网友A:
N沟道的mos管导通时电流大,p沟道的mos管导通时电流小
也有用4个nmos的

网友B:
一般情况是P控制电源,N控制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是P控制电源,N控制地

怎么讲?因为我们公司的产品上下管都是N的。所以我对这个就有些困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沟道的mos管导通时电流大,p沟道的mos管导通时电流小
也有用4个nmos的

但是这样三相有两相导通时,一个上管何一个下管打开,它们通过的电流是一样的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讲?因为我们公司的产品上下管都是N的。所以我对这个就有些困惑了

P是Vgs<0导通,所以S接的是电源,如果s接地岂不是g要负电压才能通。;是不是?

网友B:
你这个图里的P管源珊是不是画反了啊

网友B:
有没有大神过来指导一下,楼主这个图的P管怎么是栅极输入源级输出。正常不是原级接高电平做输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图里的P管源珊是不是画反了啊

从一片论文上面截下来的,没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