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 探讨经验:数码管的布线技巧

楼主(2016-11-05):
对于数码管的单面板布线,如何解决少用跳线的方**本人每次制作时对此十分苦恼,有哪位大师指点迷津!

网友A(2017-01-17):
怎么方便怎么布,软件调节引脚。

网友B:
单个数码管还是几个数码管?你要省PCB的成本,跳线基本是逃不掉的。你有两个方法——用集成了多个8字的数码管(当然价格可能就不太友好了),用双面板(现在双面板相对于单面板也增加不了多少成本)。

网友C:
如果软件支持,可以打乱段/位的顺序,按最顺手的连接方式布线,然后软件按实际布线的对应关系再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