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谁知道打开外设ADC时钟时整个系统不动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6-11-05):
具体情况:打开ADC时钟时,USART串口打印功能用不了,屏蔽掉ADC时钟时,打印功能又恢复了。到底是咋回事?
代码:
int main(void)
{
        uint32_t ad;
        SystemInit();
        USART_Configuration();
        NVIC_Configuration();
        ADC_Configuration();
        SysTick_Config(72000);
  while(1)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while(ADC_GetFlagStatus(ADC1,ADC_FLAG_EOC));
                ad=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printf("ADvalue:º%f\r\n",(3.3/4095)*ad);
                delayms(1000);
  }
}

void USART_Configuration(void)  //ÅäÖÃUSART1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ure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ªUSART1ʱÖÓ*/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TX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ÓÃÍÆÍìÊä³ö*/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RX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²¨ÌØÂÊ9600
        USART_InitSturecture.USART_BaudRate = 9600;
        //Êý¾ÝλΪ8λ
        USART_InitSturecture.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Ò»¸öֹͣλ
        USART_InitSturecture.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ÎÞУÑéģʽ
        USART_InitSturecture.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ÎÞÓ²¼þÁ÷¿ØÖÆÄ£Ê½
        USART_InitSturectur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ʹÄÜTX¡¢RX
        USART_InitSturecture.USART_Mode = USART_Mode_Tx|USART_Mode_Rx;
        USART_Init(USART1,&USART_InitSturecture);
        //ʹÄÜUSART1ÖжÏ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
        //´ò¿ªUSART1´®¿Ú
        USART_Cmd(USART1,ENABLE);
        //USART_ClearFlag(USART1,USART_IT_TC);
}

void NVIC_Configuration(void)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ÖжϷÖ×é*/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ADC_Configuration(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ªADC1ÍâÉèʱÖÓ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RCC_APB2Periph_AFIO|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ADCÄ£ÄâÁ¿ÊäÈë PC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GPIO_InitStructure);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DISABLE;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ADC_Init(ADC1,&ADC_InitStructure);  //½á¹¹Ìå³õʼ»¯

        //adcʱÖÓ·ÖÆµ 72/6=12M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µÀ13£¬Ë³ÐòºÍ²ÉÑùÖÜÆÚÉèÖÃ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ADC_Channel_13,1,ADC_SampleTime_239Cycles5);
        //ʹÄÜADC1
        ADC_Cmd(ADC1,ENABLE);
        //¸´Î»ADC×ÔУ׼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µÈ´ý¸´Î»Íê³É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Æô¶¯×ÔУ׼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µÈ´ý×ÔУ׼Íê³É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Èí¼þÆô¶¯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EN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