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5】用STM32F105芯片SPI驱动SD卡怎么移植修改?

楼主(2016-11-05):
第一次搞GD32 ,用的是STM32的工程来用SPI驱动SD卡。

目前遇到这2个函数不同,怎么移植,或者怎么解决。

调试的时候,一直停在这个函数里面。求解。。。

网友A:
停在这个函数里面?还是调用该函数,返回的是RESET?

网友B:
这个就是采用SPI总线实现数据的交互的哈

网友C(2021-09-13):
函数功能对照寄存器手册查一下就知道了,不懂一直停在函数里是什么意思,又没有循环怎么会停在里面

网友D:
两个库差距不大,建议仔细查看下数据手册

网友E:
仔细看手册应该都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