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MOV lr,pc指令问题?

楼主(2016-11-05):
0x00000180 46FE      MOV      lr,pc
//执行这条 MOV      lr,pc指令后为什么R14(LR)寄存器的值是0x00000184,而不是0x00000182呢?
0x00000182 EA810101  EOR      r1,r1,r1
0x00000186 4700      BX       r0

网友A(2017-01-11):
Note
Use of the PC as the base register in the STC instruction is deprecated in ARMv7.

•        Read the word-aligned PC value, that is, the address of the current instruction + 4, with
bits [1:0] forced to zero. The base register of LDC, LDR, LDRB, LDRD (pre-indexed, no write-back),
LDRH, LDRSB, and LDRSH instructions can be the word-aligned PC. This enables PC-relative data
addressing. In addition, some encodings of the ADD and SUB instructions permit their source
registers to be 0b1111 for the same purpose.

网友B:
需要考虑指令的流水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