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图中C1 C2 R3的必要性以及取值依据

楼主(2016-11-05):
求大仙指教,图中C1 C2 R3的必要性以及取值依据

网友A:
R3似乎应该用100k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R3似乎应该用100k才对。

考虑输入两端的对称性,不应该是9.1k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考虑输入两端的对称性,不应该是9.1k吗?

这个电阻是为了平衡运放偏置电流带来的影响,R1串联了电容,要算成开路。

网友B:
r3取r2与r1的并连质,目的是抵消运放的偏置电流影响

网友C:
R3 的必要性以及取值依据,在2楼、4楼已经说了。

C1,C2 的必要性以及取值依据: 交流耦合,隔直取交。大小由放大器的最低工作频率决定。工作频率低,C1,C2容量大,反之容量小。

网友D:
楼上已经吧电阻说清楚了,电容的取值要求是,对工作频率的容抗远小于输出输入阻抗。

楼主:
感谢楼上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