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 安装配置NFS服务后nfs重启失败是什么原因啊 新手求助

楼主(2016-11-05):
service failed because the control process exited with error code.  这是什么原因  新手求助  ~~~~有知道的不~

网友A:
英文提示了。。。代码错误

网友B:
估计配置nfs的脚本或者配置文件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文提示了。。。代码错误

对啊 所以想知道哪儿代码错误了23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配置nfs的脚本或者配置文件有问题了

error code 不知道在哪儿能检查出来代码错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啊 所以想知道哪儿代码错误了2333

。。。这。 啥都没有 很难问到问题原因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 啥都没有 很难问到问题原因啊

已经解决拉  代码错误 检查了一会 重新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拉  代码错误 检查了一会 重新写了

解决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拉  代码错误 检查了一会 重新写了

网友C:
我是一般把遇到的问题贴到度娘里面去了。。。

网友D(2019-03-30):
error code 不知道在哪儿能检查出来代码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