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A1557的reference voltage 问题

楼主(2016-11-05):
在淘宝上买了几个TDA1557,应该是拆机的。接上去,总是不能用,或者这就是声音非常小 ,我看手册上,有个reference voltage引脚,从查的资料来看,
这个引脚是悬空的,应该是一半的VCC电压,不过我在测量的时候,发现这个引脚有时候是vcc电压,有时候是0.8V。
所以我怀疑是芯片坏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A:
不排除你这个芯片有问题, 不过如果输入电容有问题, 也能导致这个信号不正常

网友B:
这种出来很多年的IC,而且通常只从特定渠道走的,淘宝上的都是二手,如果价钱便宜的就可能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排除你这个芯片有问题, 不过如果输入电容有问题, 也能导致这个信号不正常 ...

谢谢,目前判断下来是芯片问题,因为几个出现的现象都不怎么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出来很多年的IC,而且通常只从特定渠道走的,淘宝上的都是二手,如果价钱便宜的就可能是坏的 ...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