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12v转5v低温升

楼主(2016-11-06):
用过34064结果,温升是解决了,cpu出现不正常现象,pca捕捉功能出现异常,程序没有问题,就是34063的谐波,造成的,当然不板子有点问题,没有大面铺地,如果不用34063,还有其他好的建议吗

网友A:
DCDC有很多,但34063可以出的问题,它们都可以有。

网友B:
换用封装功率大一点的LDO,比如SOT89-3封装、1.25W功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