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4.72提示j_link升级

楼主(2016-11-06):
mdk 4.72提示j_link升级,我点了否之后还是不能够下载,提示超时,不知道怎么解决。mdk 4.72是**了的,mdk 4.72、j_link都是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的。

网友A:
JLINK 的固件是会升级的, 如果驱动程序里的版本高, 就会提醒并进行升级
不过升级后还是认不到器件, 可能性有2个
1. 器件很新, JLINK 和 mdk 的 版本还不够高
2. 连接问题或者 MCU 上电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