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做上述的这种软件,用不用先学C++,再学VC?

楼主(2016-11-06):
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小弟想学单片机上位机软件的制作(注意只是制作上位机软件,没打算学其他的),来与单片机的串口进行通信。小弟有C语言基础,但没有C++基础,想用VC++6.0来做。
       请教的问题是:只是做上述的这种软件,用不用先学C++,再学VC?

网友A:
我会VB,可是好像VC++用的更普遍。我也想学VC++,同问。

网友B:
我是准备把离散数学、数据结构与算法、操作系统基础、面向对像程序设计(C++)、编译原理、软件工程都学了!

网友C:
为什么不考虑C#,和C语法很接近,又象VB一样方便。

网友D:
并不是所有的东西你都需要明白原理的。

楼主:
我看过C++和VC++的书,不是很仔细,感觉内容似乎关系不大,所以我就想是不是可以直接学VC++。

网友E:
把 c++ 学好了, 绝对有好处。磨刀不误砍柴工

网友F:
强烈建议用C#,上手快,开发方便,如果不深究,语法简单

网友G:
C#, Vc 对初学者太难了
C# 半个小时就可以写出一个简单的串口测试程序

网友H:
个人觉得凑合做个调试的话,打开VC拖个框,加个串口控件,找个例程依葫芦画瓢就行了。

网友I:
VB够用了 可能界面想好看会有点麻烦

网友J:
时至今日居然还有人想学VC6.0

网友K:
VB容易上手,不过对于大于50帧/秒的串口接收,除非水平很高,否则不太好处理。

网友L:
最近上位机的串口调试软件都在用VC6写的,100帧/秒的数据接收存储没有任何问题,关键是占用资源还很少

网友M:
VC6实际上写多了之后,也没什么太难的。

网友N:
C#或者vb.net实际上都写过串口调试程序,但占用资源及效率上还是没办法和vc比啊。

网友O:
先学学c#或者vb吧

网友P:
C++是门语言,VC是开发环境,这两个没有前后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