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length = 900h可以自己修改吗?

楼主(2016-11-06):
在CMD文件中  B1:             origin = 300h,         length = 900h可以自己修改吗?

网友A:
你是怎么应对这个的呢?

网友B:
只要在你这个长度范围内没有其他重叠使用的区域就行,CMD可以修改,甚至可以自己写。

网友C:
CMD肯定是可以改的   你看看在B1将存入什么 。

网友D:
这个CMD可以修改,甚至可以自己写吧。

楼主:
我把length改到900H 原来是100H的  但是程序显示错误 ,改大后就没事了……

楼主:
不知道这样改动B1  行不行?
调整length为400H。

网友E:
这个改动是可以的,不要有空间冲突就好了吧

楼主:
我再好好缕一缕吧,感谢大家的宝贵意见,结贴喽

网友F:
如果改的太小肯定无法转入指定的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