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模拟串口程序

楼主(2016-11-06):
求模拟串口程序,波特率9600,晶振32.768K
需要3个串口,只能模拟一个了,请大家帮忙

网友A:
我用I/O口模拟过串口,只做过发送,接收没做过

网友B:
应该可以用定时器控制每位的时间。

网友C:
嗯,也可以用示波器调试每位的时间。

网友D:
利用定时器的比较捕获功能来模拟串口是完全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可以用定时器控制每位的时间。

不知道呀,有没有相关的程序呀

网友E: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nit_DCO();

init_TimerA();

_EINT();

while(1)

{

init_RXD();

LPM0;

if(verify_fault)

{

init_TXD(0xAA);

init_TXD(0xBB);

init_TXD(0xCC);

verify_fault=0;

}

else

{

RxDate = (RxDate & 0xff); //只取8位数据位

init_TXD(RxDate);

}

}

网友F:
楼主可以试试串口比较多的产品。

网友G:
需要定时器的捕获功能的,还有时钟源的处理很重要的。

网友H:
你是要直接配置寄存器的呢还是使用定时器模拟串口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