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如何提高焊接质量

楼主(2016-11-06):
大家讨论过提高焊接质量吗

网友A:
努力提高焊接质量对于初学者是十分重要的。

网友B:
虚焊等焊接质量问题,往往是电子制作失败的原因之一。

网友C:
印制电路板制好后,首先应清除铜箔面氧化层,可用擦字橡皮 擦,这样不易损伤铜箔吧。

网友D:
氧化严重的也可用细砂纸轻轻打磨

网友E:
是的,然后在铜箔面涂上一层松香水(松香碾成粉末溶解于酒精中,浓一些效果好),晾干即可。

网友F:
元器件的引脚 在焊人电路板之前,都必须刮净后镀上锡。

网友G:
有的元件出厂时引脚已够过锡,因长期存放氧化 也应重新镀锡。

网友H:
元器件引脚镀锡时应选用松香作助焊剂。印制电路板上已涂有松香水,元器件焊入时不必再用助焊剂。

网友I:
还有一点,焊锡膏、焊油等焊剂腐蚀性大,最好不用。

网友J:
选用松香芯焊锡丝。焊铁皮桶等物的焊锡块因含杂质较多不宜使用。

网友K:
标准的焊点应圆而光滑 无毛利吧

网友L:
但是初学者开始焊接时,焊点上往往带毛利或者焊点成蜂窝状

网友M:
焊接这一基本功没过关,初学者必须苦练一番。。

网友N:
在练习时,不要心急,一定要待烙铁头有足够的温度时,再动手焊。

网友O:
印制电路板上已涂有松香水,这个我还真是第一次看到,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