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mega8单片机i/o口输出方波,有毛刺,怎么滤波

楼主(2016-11-06):
本人在设计一款脉冲发生器,里面输出的方波不稳定,用万能表测试一直在2.5v范围内波动,怎么解决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实际波形

楼主:
实际波形还是OK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看看实际波形

实际波形ok

楼主:
我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要实现波形幅值调节要实现程控,我打算用mcp4561(程控电阻)和一个放大器,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放大器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还有个问题,就是要实现波形幅值调节要实现程控,我打算用mcp4561(程控电阻)和一个放大器,就是不 ...

最好能给出你的设计目标,幅度可调,在什么范围内可调?如果是简单的可调,使用一个内部DAC即可。

网友B:
用万用表能测出来什么。。。。

网友C:
上示波器啊,万用表弱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