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MPS与MRP的区别

楼主(2016-11-06):
MPS与MRP的区别1、MPS是MRP的直接目的,MPS体现的是净需求,MRP运算出来的作业计划和采购计划的目的就是完成MPS提出的任务,从而达到企业外部市场需求的目标。

2、MPS主要针对有独立需求计划而言,它是整个计划系统的调节器,在充分考虑企业粗能力和资源平衡的基础上平衡外部需求和企业供给能力.有些行业可以没有MPS,直接通过MRP来满足预测和订单的需要。

3、简单的说:MPS针对的是总装,MRP针对的是总装下的采购及零件。

4、如果从客户订单或预测过来的需求都需要计划部评估一下这个成品的交期和粗能力,在成品的评审没有完成之前下阶的材料都不允许产生相关需求,这个时候就对成品RUN MPS,当成品评审通过后再对它的一阶材料RUN MRP。有的公司直接RUM MRP,对成品一RUN MRP,它下面所有组件的相关需求都带出来了。这要看每个公司实际的情况而定。

5、MPS主要是控制那些对企业来说比较重要特别是那些高价值的半成品,这样在运行MPS后调整后,再运行MRP产生下面相关件的需求。

6、两者的运行原理相同
运行MPS的物料不能运行MRP,运行MRP的物料可以运行MPS。(看物料主数据中设置的MRP类型)
MPS一般对公司有重大利润的产品或者关键物资进行计划。
一般先运行MPS,然后再对下一层的物料进行运行MRP 。

--------------------------------------------------------------------------------------------------

相同点:

功能相同、算法相同

不同点:

对象不同:MPS的对象是成品或关键部件,MRP的对象是物料

功能不同:MPS一般用来计算直接需求,并安排一段时间内的生产计划。MRP是保证物料的可用性,计算在什么时间需要采购或生产多少数量,以保证满足需求。

目的不同:

主生产计划的目的是降低库存(包括在制品)成本和提高计划的稳定性

MRP的目的是一方面保证不出现短缺,一方面尽量使成本和资金占用最小化。

其他

A:MPS运算不考虑库存,不考虑在途的采购订单,不考虑未完成生产订单,输入的订单是多少,跑出的需求就是多少。MRP需要考虑库存、在途采购订单、未完成的生产订单。
B:MPS主要是对成品制定生产计划,MRP主要用来指导物料采购
C:MPS-_ master Production Schedule的缩写,顾名思义,就是主生产计划表,但主生产计划并不只包含完成品,只要是master schedule item,都可以加入主生产计划表,举例来说,在assembly-to-order的生产方式下,是可以把assembly作为master schedule item对其做MPS。
简言之,MPS是对master schedule item做计算,MRP是对所有的item做计算,MPS驱动MRP的运算。
D:MPS是完成品的计划表,描述一个特定的完成品的生产时间和生产数量。MPS是一个决定完成品生产排程及可答应量(ATP)的程序。依据MPS,MRP得以计算在该完成品需求之下,所有组件,零件以至原材料的补充计算。MPS不是销售预测,不代表需求。MPS须考虑生产规划、预测、待交订单、关键材料、关键产能及管理目标和政策。除了材料外,MPS也是其它制造资源的规划基础。
E:MRP利用BOM将MPS中的成品需求转换为半成品及原材料需求。它利用库存状态如OH及SR等,以及材料主文件中的材料基本资料如LT及SS等,以及厂历,计算出何时需要多少何种材料
MPS是主生产排程的缩写.计划紧急资源和贵重物料.属于中长期计划.在确定好的MPS以后才进行MRP
MRP是物料需求计划的缩写.
从后勤链的角度.先有MPS再有MRP,但MRP常有,而MPS不常有。意思MRP是一定要的,但可以根据企业不同的需求可以不运行MPS.例如:按MTO生产的企业自己并不进行中长期的计划。

--------------------------------------------------------------------------------------------------

所谓MPS,就是指主生产计划,主要是对成品一级的需求安排计划。而MRP是指物料需求计划,针对主生产计划,根据BOM,展开所有材料的需求。MRP一般是由于MPS引起的,比如你有一个部件A MRP type=M0(MPS部件),它下面一个子部件B MRP TYPE=PD( MRP部件)。系统跑MPS的时候,只跑A部件,然后算出A的PL orDER, 然后产出对B的DEPENDENT REQUIREMENT,然后系统跑MRP(当然对B了),系统根据那个DEPENDENT REQUIREMENT,跑出对B 的需求MRP有三种:1、MPS/2、MRP/3、基本消费计划MPS包含(M0、M1、M2、M3、M4)MRP包含(PD、P1、P2、P3、P4)基于消费计划包含(重订货点、基于预测计划、基于时间物料计划)补充一点:如果物料主数据维护为M0、M1、M2、M3、M4等MPS类型,那么用MD40,MD41,MD42,MDBS等事务码来运行;如果MRP类型为PD,则用MD01,MD02,MD03,MD43,MDBT等事务码来运行。如果使用MD40或者MDBS运行MPS物料时候,可以选择是否同时运行下层MRP物料。不管MPS物料还是MRP物料,运行的原理都是相同的,都是依照我们俗称的MRP逻辑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