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msp430液晶驱动模块

楼主(2016-11-06):
1.省电(由于液晶本身不发光,功耗低)

2.只能利用低频交流电压驱动,直流将损坏液晶

3.种类:段是液晶、字符式液晶、图形式液晶等。

4.mspx1xx系列没有段式液晶驱动模块  4xx有。

5.msp430液晶驱动模块的特点:显示缓存、SEG、COM信号自动产生、四种驱动方法、多种扫描频率、段输出端口可以切换为通常输入端口、用ACLK经Basic Timer产生频率。

6.液晶驱动方法:              公共引脚数     每引脚驱动液晶段数   需要引脚总数                  x个显存可显示多少段

                        静态:     1                     1                          1+需要驱动的段数             2x

       2MUX:     2                     2                          2+需要驱动的段数/2          4x

                     3MUX:     3                     3                          3+需要驱动的段数/3          6x

                     4MUX:     4                     4                          4+需要驱动的段数/4          4x

7.液晶驱动模块的功能:

液晶控制寄存器:

LCDM7、LCDM6、LCDM5、(选择输出段或端口信息的组合)LCDM4、LCDM3(选择4种输出模式)LCDM2(禁止或允许段输出)LCDM1(无用)、LCDM0(定时发生器开关,利于低功耗。1打开)

液晶显示缓存器:与液晶段一一对应、存储位置位点亮对应的液晶段,存储位复位液晶变暗。(缓存的数量越大,驱动能力越强,显示内容越多)。静态方式每个字的8段安排在4个显存字节中。2MCU每8个字节安排在2个显存字节中。3MCU每9字节安排在1.5个显存字节中。4MCU每8个字节安排在1个显示字节中。

段和公共极输出控制

模拟电压多路输出:所需模拟信号需外部输入,通过外接等值电阻产生。(以449为例)当没有R33  R03 V1=Vcc  V5=Vss。

时序发生器 :时序发生器用来驱动串并转换,将缓存器的并行信息转换成段线所需串行信息。

静态驱动方式:Fframe(帧频率)=fLCD/2

2MCU驱动方式:Fframe=fLCD/4

3MCU驱动方式:Fframe=fLCD/6

4MCU驱动方式:Fframe=fLCD/8

附加概念:

段线功能:Sxx是显示驱动信号之一,根据COM线的帧时序带有调制电压??

端口功能:作为端口功能的线信号是静态的,按照显存的位输出静态数字电平。

网友A:
这个除非是直接选择带有液晶驱动的模块的MCU的,不然外加一个驱动电路的还是很麻烦的。

网友B:
一般选用4x系列的比较省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