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MSP430-WDT

楼主(2016-11-06):
WDT定时器

                    msp430的简单学习笔记:

               MSP430系列有丰富的定时器资源:看门狗定时器(WDT)、基本定时器(Basic Timer1)、定时器A(Timer_A)和定时器B(Timer_B)、实时时钟(RTC)等。

                它们的基本功能如下:

                a)看门狗定时器:基本定时,当程序发生错误时执行一个受控的系统重启动;

                b)基本定时器:基本定时,支持软件和各个外围模块工作在低频率、低功耗条件下;

                c)实时时钟(RTC):基本定时,日历功能;

                d)定时器A:基本定时,支持同时进行的多种时序控制、多个捕获/比较功能和多种输出波形(PWM),可以硬件方式支持串行通信;

                e)定时器B:基本定时,功能基本同定时器A,但比定时器A灵活,功能更强大;

  看门狗定时器(WDT):

a)WDT寄存器

     计数单元WDTCNT:16位增计数,由MSP430所选定的时钟电路产生的固定周期脉冲信号对计数器进行加数,从开始进行到计数溢出为止。WDTCNT不能直接通过软件存取,必须通过看门狗定时器的控制寄存器WDTCTL来控制。

  b)控制寄存器WDTCL

       WDTCTL由两部分组成:高8位用作口令,低8位是对WDT操作的控制命令。要写入操作WDT的控制命令必须先写入正确的口令。口令为5AH,错误将导致系统复位。读WDTCTL不需要口令,可直接读取,读出数据的低字节为WDTCTL的值,高字节始终为69H。

1、WDTHOLD:停止看门狗,1停止

2、WDTNMIES:看门狗NMI(非 可屏蔽中断)触发沿选择,当WDTNMI为1时修改此位产生中断,为0时不产生。此位为0则NMI在上升沿触发,为1则NMI在下降沿触发。

3、 WDTNMI:看门狗NMI选择,选择RST/NMI脚的功能。为0时为复位功能,为1时为NMI功能。

4、WDTTMSEL:看门狗工作模式选择,0为看门狗模式,1为定时器模式。

5、WDTCNTCL:为1时看门狗计数器清零。

6、WDTSSEL:看门狗时钟源选择,为0时选择SMCLK,为1时选择ACLK。

7、WDTISx:看门狗定时器的定时输出,00计数32768、01计数8192、10计数512、11计数64.

c)中断使能寄存器IE1:

1、NMIE:为1时中断使能

2、WDTIE:看门狗定时器使能,当工作于定时器模式时此位置1,当工作于看门狗模式时没必要置1,因为其他中断可能占用此位。

d)中断标志位寄存器IFG1:

1、 NMIFG:为1表示有中断产生,为0表示没有,此位必须软件清除。

2、 WDTIFG:看门狗定时器中断位。看门狗模式下需要软件清除,在定时器模式下会在处理中断时自动清除。为1时有中断,为0时没有。